楼主(2013-05-07):
K120SPLC 后连接G7-DR20A,PLC的输入点为:P0/P1/P2/P3/P4/P5/P6/P7/P8/P9/PA/PB/PC/PD/PE/PF/P10/P11/P12/P13/P14/P15/P16/P17/P18/P19/P1A/P1B/P1C/P1D/P1E/P1F/P20/P21/P22/P23。输出点为:P40/P41/P42…………P57。(中间省略)而G7-DR20A输入点为:I0/I1/I2/I3/I4/I5/I6/I7/I8/I9/I10/I11。输出点为:Q0/Q1/Q2/Q3/Q4/Q5/Q6/Q7。 我在编程时I和Q的写入都显示错误操作,请问是否用P继续编写?如果用P,那么是否输入接P24开始,输出接P58开始?还是输入输出直接P58开始?

网友A:
LG K120S  I/O是十六进制。如下表:
模块    I/O    地址    备注
主单元    输入    P000 ~ P03F    固定 64 点
    输出    P040 ~ P07F    固定 64 点
扩展单元 #1输入    P080 ~ P08F    固定 16 点
    输出    P090 ~ P09F    固定 16 点
扩展单元 #2输入    P100 ~ P10F    固定 16 点
    输出    P110 ~ P11F    固定 16 点
扩展单元 #3输入    P120 ~ P12F    固定 16 点
    输出    P130 ~ P13F    固定 16 点
特殊模块        无    A/D,A/T,通讯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B:
一楼顶起,顺便说一句,这PLC用的很是不爽!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