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53定位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各位好!
如题 我用了224 和253的plc与定位模块 通过手册一步步实践 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问题如下 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动 调试向导 也不行 要么只正转 要么只反转 但是 在poso man中 正反转都可以看到当前位置在变化 可电机就只转一个方向 求解啊!!!!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定位参数要设为脉冲+方向,否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也有可能是方向输出线路问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