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3-05-07):
求大神帮忙编写一个程序
按下按钮X20后,0.5S后起动变频器以30Hz电动机正转开始搅拌3 秒,停止0.5S后变频器以20Hz电动机反转搅拌2 秒停止0.5S后变频器以30Hz电动机正转搅拌3 秒……..。同时起动计数器,5 次之后,变频器关闭。
变频器:要求先对变频器进行拻复出厂值,后对变频器设定为485通信,通信格式为波特率9600、7位数据、E校验、1位停止位、ASCII通信模式。

网友A:
建议楼主您还是饶了大神们吧
因为大神们头疼呀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这问题,太奇葩了

网友C:
你这个问题这样解决用贝加莱的plc 编一段逻辑程序,再用贝加莱的plc通讯模块进行与变频器通讯,用通讯控制变频器,我以前做过类似的

网友D:
其实大体思路还是满简单的
1.电机有正反转(Y0::正转 Y1:反转)
2.电机是多段速控制的,你要设置多段速参数的(Y2:30Hz Y3:20Hz)
3.建议用步进指令,那样编起来简单。(Y0 Y1 Y2 Y3为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