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不能反转

楼主(2013-05-07):
条件:PLC FX1N-60MT 步进电机 1.8' 4.2A 驱动器
程式是从论坛下载的,试验运行不反转,也就是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初学不懂请教了,还我我那里设定不当.
线路联接: PLC 驱动器 马达
Y0 接 PLS-
Y2 接 DIR-
Y3 接 ENA-
COM0~3接电源0V,PLS+ DIR+,ENA+接电源+5V

楼主:
接上还有一问题:以下程序,为什么D8140不等于5000的?
ld m10
plsr k1000 k5000 k500 y0

网友A:
看说明书,驱动器上拨码开关有设定成,只能一个方向转
锁螺丝机

网友B:
亲 你了绝对定位为啥用DDRVI 你了最大数也没超过32767呀 改成DRVI 而且监控一下实际位置PLC 看是不是数错了

网友C:
三菱的脉冲指令不熟,仅从步进的角度回答:通常步进的驱动方式是脉冲加方向,接线也可改变电机的转向,PLC的驱动方式要对应步进.

楼主:
谢谢各位,不能反转已解决,原因是线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上还有一问题:以下程序,为什么D8140不等于5000的?
ld m10
plsr k1000 k5000 k500 y0
虽没看你的程序,但想告诉你PLSY是只控制脉冲的,没有控制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