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NA 系列本身模拟量怎么编

楼主(2013-05-07):
CP1E-NA 系列本身模拟量怎么编 知道 分享下 ,谢谢

网友A:
自己搜一下,别上来就问,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很烦的

网友B(2013-06-12):
很简单的,可以参考手册或者打400客服咨询

网友C:
资询欧姆龙客服

网友D:
内置模拟量输入地址为 CIO90 CIO91 输出地址为 CIO190

网友E:
给我个邮箱,我传给你

网友F(2013-08-23):
手册上有

网友G(2014-04-29):
我也是刚用这PLC,你在编程软件设置里设定好用/否用,量程参数,再直接用mov读它在PLC上占用的地址,NA20点是mov90和91。其它什么也不要。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