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编程软件大家用的哪个?

楼主(2013-05-07):
GX Works2还是GX Developer? 我的GX Works2在打开软件建项目报错如图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后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还是报错无法正常使用软件
!!!

网友A:
系统问题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我也是重装系统后再装的GX-WORKS

网友C:
系统文件是不是有移动过,或者删除过?

网友D:
两个软件都可以装没有冲突的,我一直用的。

网友E:
系统问题,我也试过,换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F:
推荐GX Works2

网友G:
要是新工程就GX Works2吧,不然三菱搞个新编程软件出来干嘛,GX Works2对三菱FX1N、2N、3U、3G系列PLC编程,支持程序分段编程的啊,这个很方便啊,而GX Developer不支持对FX系列的PLC分段编程啊,Q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