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的区分

楼主(2013-05-07):
本人是新手,以前没有接触过西门子PLC。现在搞不清楚:如何判断一个数据是Word,Int还是REAL。以及有符号与无符号的的选择。当MOV一个数据的时候,不知道是该用MOV-B,MOV-W,MOV-I还是MOV-R。 请多指教!!!!!!

网友A:
word和INT都是16位数,word是无符号数,int是有符号数;
real是32位的实数;
根据数据类型选用mov指令。
下载积分:+1(2849147950)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像在文本中设置一个长度的输入,和长度的显示来说,是该用VB, VW , 还是VD呢!

网友B:
你不是在新建文本时,系统默认值单位是VW吗。

楼主:
就用默认的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