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将存储器偏移量设置为VW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7):
西门子s7-200在设置文本的时候,弹出“将存储器偏移量设置为VW0” 是什么意思。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文本信息内容会占用S7-200PLC的V储存区,在设置向导完毕后,它会自动检测程序中已用的V区以及文本信息占用V区的大小,然后找到程序未使用的V区域开始地址,用作偏置量。
相应的文本上需要设置为相同的偏移量,否则不能正常显示组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