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请教各位兄弟,只会日系PLC(欧姆龙做过1000点以上的项目,松下最大的600-700点,三菱这两年只用FX,Q系列还是三年前用过)从事这行有4年了,像这种情况在深圳待遇大概是多少?我先谢谢各位兄弟了!!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做过的点数并不代表编程能力的高低。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可多可少,看你运气,,

网友C:
欧姆龙 一般不上大项目的  你做设备用个1000个点啊什么设备啊

网友D:
估计8000以上

网友E:
我也想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点数并不代表编程能力的高低。

个人觉得都是些很平常的应用,就是用的东西都比较多,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点。
一直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 一般不上大项目的  你做设备用个1000个点啊什么设备啊

表面上看是很大的一个项目,伺服和气缸很多,串口通讯和以太网也用了,不过都是很平常很简单的一些应用。
一直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8000以上

谢谢这位兄弟,不过我学历是个麻烦,勉强说是大专(有些正规企业只承认是中专),所以在这块没底气
一直在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点数并不代表编程能力的高低。

同意,个人认为编程能力的高低体现在如何把一个复杂问题使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
“做过的点数多少代表编程能力的高低”只能说明有些人在不明白的情况下的一种量化标准。
不断向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点数并不代表编程能力的高低。

有很多企业就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你们做的什么设备这么多控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