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求高手指点下,系统时间根本无法更改,系统设置内改好,设置后,退到主界面,会自动还原,见附件。

楼主:
没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高手指点下吗?

S8的系统时间可以:
1、Pod作为系统时间,这种状况下,以你的方式已经更改了。
2、以通讯连接伙伴,如PLC的时间作为系统时间,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更改PLC的系统时间。

修改时间的方式可以为:
以上的2种方式外,可以在触摸屏画面中使用宏指令进行时间的修正,或者使用系统的系统区地址$S进行时间的修正。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的系统时间可以:
1、Pod作为系统时间,这种状况下,以你的方式已经更改了。
2、以通讯连接伙伴,如PLC的时间作为系统时间,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更改PLC的系统时间。

我设的是触摸屏的系统时间,可是没法更改啊。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05866]

Good Luck~

谢谢。自己没看说明书就乱发问,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