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关于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3-05-07):
由于我现在的PLC为继电器型输出,有扩展模块EM223晶体管输出型,想要实现高速脉冲输出。
书上说高速脉冲输出必须用Q0.0,Q0.1 用扩展模块上的某个输出点也能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使伺服电机转动。
1.书上所说的这个高速脉冲 “高” 有没有具体数字来衡量,或者相应标准?
2.我如果用扩展模块实现一定频率的脉冲输出,那这个脉冲有没有一定上限,比如扫描频率或者CPU频率,再或者晶体管输出上限频率,当然,这也和具体编程方式有关。
如果可以,请用图说明如何实现尽量高的脉冲输出。

网友A:
参照三菱的高速脉冲上限一般20K左右(PLSY,plsr),专用定位指令可达60K,专用定位模块可达200K

楼主:
三菱PLC PLSY是脉冲输出功能,用来驱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PLSY 有两个源操作数[S1 S2}和一个目标地址操作数[D].S1指定脉冲频率,S2指定脉冲数,D指定脉冲输出元件号(对于三菱小型PLC,如 FX系列只能选晶体管输出型且只能是 Y0 Y1 Y2).
我现在不用高速脉冲输出点 用的是一般的晶体管输出点,,,,

网友B:
普通点最大能10K ,理伦上应能驱动伺服,但速度不可能太快,如要想伺服跑的很快,只能降低精度。

楼主:
是啊 自己编的程 只有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让它跑快 但精度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