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G和CJ1W模块共用问题?

楼主(2013-05-07):
各位师傅;
请问CJ1G和CJ1W的输入和输出模块能共用吗?

网友A:
CJ1W长什么样子的?是CJ1M吧,CJ1G与CJ1M、CJ1H、CJ2系列输入和输出模块可以共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J1W长什么样子的?是CJ1M吧,CJ1G与CJ1M、CJ1H、CJ2系列输入和输出模块可以共用的啊。
谢谢!CJ系列的输入和输出模块是可以供用的吗?

网友B:
全部也可以共用,只是CPU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