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在公司更换了一个变频器,型号为FR-E720-0.1K。带有CC-LINK控制的!
1.开始更换完和设置完参数后由于没有设置P.542(CC-LINK通讯站号)和P.543(波特率)无法连接上。
2.后来重新设置后虽然连接上了,但是有输入没有输出。我查看了变频器的控制类型(电压/电流)和控制回路(源型/漏型)选择都是正确的
3.查看手册上的所有参数,该改的都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运行信号和频率有没有给...
我有输入信号的!

网友B:
引用楼主王志勇爱媳妇于2013-05-07 22:27发表的 三菱E720变频器为什么无输出? :
在公司更换了一个变频器,型号为FR-E720-0.1K。带有CC-LINK控制的!
1.开始更换完和设置完参数后由于没有设置P.542(CC-LINK通讯站号)和P.543(波特率)无法连接上。
2.后来重新设置后虽然连接上了,但是有输入没有输出。我查看了变频器的控制类型(电压/电流)和控制回路(源型/漏型)选择都是正确的
3.查看手册上的所有参数,该改的都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您可以看看變頻器cc-ink坂上的硬體設置嗎?還有可以用變頻器有可以監看端子跟動作變頻器是否有接收道
因該是您那變頻器軟硬體上設定的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