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就是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200CPU224XPCN系列的,怎么才能像三菱那样直接COM和X短接强制输入有信号了?还有就是我忘了了之前别人设定的密码了,现在清除PLC密码是不是只能清除程序,系统,数据块吗?最后一个问题我在电脑监视西门子PLC的时候用电脑强制一个输入点,但是在200可编程上面的电池上方出现了SF/DIAG亮了橙色灯啥意思?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小白一个。。。

网友A:
公共端M接24V负极,用24V正极加到  输入点  I0.0...................I,不就可以了,忘掉密码可以把PLC程序清除就行

网友B:
怎么才能像三菱那样直接COM和X短接强制输入有信号了?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西门子200不管plc内部程序如何,按手册连接后上电输入,输入指示灯一定会亮的,除非输入本身有故障或者输入电源连接不正确。
还有就是我忘了了之前别人设定的密码了,现在清除PLC密码是不是只能清除程序,系统,数据块吗?
下载你的程序,原程序将被你的新程序所覆盖。
最后一个问题我在电脑监视西门子PLC的时候用电脑强制一个输入点,但是在200可编程上面的电池上方出现了SF/DIAG亮了橙色灯啥意思?
不允许强制输入外部镜像。所以cpu报警了。
如果你需要输入一个地址,按你第一个问题的方法输入,按1楼的连接方法输入。

网友C:
强制时SF灯亮橙色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