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昆仑及威纶,步科,显控等触摸屏优缺点讨论

楼主(2013-05-07):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来谈谈昆仑通态、威纶、步科、显控、普洛菲斯、西门子、三菱等触摸屏,从可靠性,性价比,界面友好,功能等方面出发,多谢来访。

网友A:
期待真正的用家详细分享!

楼主:
高手都不来说一说啊,我用过昆仑通态和普洛菲斯,昆仑通态性价比比较高,售后技术支持还不错,不足之处是:图库需要丰富。普洛菲斯图库较为丰富,但售后技术支持态度需要提高。其它触摸屏暂未使用,请使用过的朋友们来说说

网友B:
我用过Hitech的,官方资料太少,新版本的组态软件不支持旧型号硬件……

楼主:
嗯,不向下兼容不好用

网友C(2013-06-22):
我现在用信捷的。感觉还不错。支持国产嘛。

网友D:
昆仑通态还不错

网友E:
只用富士,东西好,但价格很贵,我们用得最多就是V712S,买回来15000多(含票)其它不清楚。

网友F:
昆仑通态是嵌入式系统,启动和触摸反映有明显的迟钝感觉,分辨率,性价比不错。显控,汇川支撑穿透功能,对调试比较方便,不用总是插拔pc.hmi,plc的电缆,方便多了,(只是有点反映慢)。其它的品牌价格优势低了些。多支持国产吧。

网友G:
我用信捷的,价格便宜。
永远的菜鸟

网友H(2013-08-02):
用过维纶通、步科、三菱,三菱的性价比不高,支持透明传输,售后服务还行;维纶通的性价比较高,但是上传工程的时候经常会出错,三菱的就从未试过;步科刚开始是山寨维纶通的,这两家你打我我打你的,要是用维纶通的软件去给步科的屏下载工程,会出现黑屏,触摸不灵的现象

网友I:
我只喜欢 西门子

网友J:
我们用得最多的是显控的,速度一般,编程比较简单。昆仑通态也有用过,一开始会不习惯,特别是不能把屏的程序下载到电脑去,这个非常麻烦。

网友D:
昆仑通态屏不错

网友K:
喜欢步科的人机。威纶的不太喜欢它的程序风格。

网友L:
我只用过NB
zsfjn

网友M:
步科的按钮,确认不错

网友H(2013-09-04):
引用 网友M:
步科的按钮,确认不错
[attachment=111149]
[attachment=111150]
它这个做的就比威纶好,维纶的只有一些开关量才能有这个选项,比如切换开关什么的

网友N:
我用过MCGS的TPC7062和TPC1062;还有Weinview的MT500系列、MT6056、MT6070、TK6070系列。
前者软件比较好用,只是脚本稍微多点的时候反应有点慢,硬件质量好象略差于后者。
后者软件不好用,特别是上载,经常出问题!而且图库不跟着工程走,非常不方便!MT500系列的老产品停产了。MT6056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了,质量那叫一个差啊,平均每百台要坏一两台!!MT6070和TK6070现在正在用,硬件还可以,比MCGS感觉略好些。

网友O:
我用过步科,威纶,海泰克,西门子的触模屏,就质量而言都还可以.海泰克官方资料太少,新版本的组态软件不支持旧型号硬件,但使用简单.西门子不用说,除了贵其它都好.威纶的软件里的图库让人头痛.步科虽然山寨起步,但使用很人性化,宏指令支持C语言,可以做出许多触模屏很难做的事.支持步科!

网友P(2013-10-27):
威纶,步科,显控,信捷,台达,松下,日立这些品牌我都用过,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松下,日立的屏,但那时还比较贵,在后来使用威纶的屏,当时感觉它的性价比还可以(只是在当时),那时用的是MT506的,但是分辨率比较低,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后来有MT6056,6070感觉启动速度较慢,另外就是放置图片的话比较麻烦,如果尺寸稍大一点的话,可能会死机,还有就是像大家说的,图库不能跟着工程走,如果你换一台电脑,可能有些自制的图像可能就显示不出来,你要把图库拷过去才行,这点有点讨厌,另外就是配方功能有时会出现数据偶尔掉失的现象,反应速度还过得去。SK6070ik的这种屏相对来说,比MT系列的要便宜一些,但色彩要差一点,其它功能稍差一点。功能还过得去吧,它的官方教材比较丰富。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P:
后来有使用信捷的屏,功能一般般吧,但是有一个很讨厌的就是屏反应速度较慢,有时会出现按下去后,要稍等一下,才能看到显示变化,尤其是放东西多的时候。因此后来没有怎么使用了。
显控的屏,怎么说呢,可以说可能是现在最便宜的屏了,但是它的功能,实在是不敢恭维,早期,这种屏曾出现过大量黑屏的现象,现在好像这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应速度真的是很慢呀,不是一般的慢,做做简单的工程,一个画面上放置不多的东西还可以,如果多了,如果再一些图片与宏函数,那就真的是一个惨字。另外就是软件的功能不强大,很多的功能,别的显示屏可以在软件上实现,但它可能要你自己想办法在PLC内部或者是用宏函数自己做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它的软件的通讯程序有点问题,有时会经常通讯不上,尤其是干扰较严重的地方。我是除非客户指定用它,否则是不想用它的。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
步科的屏相对上面的来说,有长也有短,但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软件功能够强大,它原本是威纶的兄弟厂,后来分家了,现在感觉好像它的屏做的比威纶的还要好一些,反应速度比较可以,色彩与通讯速度也较快,据我使用的几百台,目前几来说只有两台返修过,其余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有一个功能,很希望它们的研发队伍改进一下,就是每一次对一个画面有东西进行复制与粘贴后,会出现弹到最上面那一个页面,这样搞的有点麻烦,到时又得再找到那个页面。还有就是有使用的元件希望能像威纶的一样,可以受哪个控制可以直接在元件框看得出来。还有就是,做一个工程的所占的容量有点大,一个一般要几十M或者上百M,希望这个能有所改善。像别的只要百多KB就可以了,那样多好。
台达的屏,也有使用过,不过一般般吧,但是比信捷的,显控的还是要好。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P:
以上是我的片面之词,很多的东西还是要自己去真正的体会,但是可以给很少用的人去理解一下,尤其是刚刚入门工控的的朋友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我对各个品牌所列的优缺点可能说的比较直一些,如果是这些生产厂商的工作人员,不要有意见,你们也可以对使用者反应出的东西进行自己的产品改善,这样才能达到最佳境界。我与大家也一样,也是专业做工控的,也是你们的使用者,因为不同的客户群,所以会使用不同的伺服马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还有单片机去开发不同的程序以达到不同的价位,满足各种阶层的客户要求,达到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我都可以去做,具体由你们自己选择。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Q:
昆仑的感觉速度还行吧

网友R(2013-11-28):
引用 网友P:
    以上是我的片面之词,很多的东西还是要自己去真正的体会,但是可以给很少用的人去理解一下,尤其是刚刚入门工控的的朋友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我对各个品牌所列的优缺点可能说的比较直一些,如果是这些生产厂商的工作人员,不要有意见,你们也可以对使用者反应出的东西进行自己的产品改善,这样才能达到最佳境界。我与大家也一样,也是专业做工控的,也是你们的使用者,因为不同的客户群,所以会使用不同的伺服马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还有单片机去开发不同的程序以达到不同的价位,满足各种阶层的客户要求,达到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我都可以去做,具体由你们自己选择。

现在用的什么牌子的屏?

网友S:
用过维纶、步科、昆仑通泰和proface。维纶的启动速度太慢;步科的界面不好看,通讯不如维纶;昆仑通泰的图库需要丰富;proface还可以

网友T:
我用威纶触摸屏,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U:
我用威纶的屏比较多,整体感觉还好,只是所建威纶工程文件拷贝后其图库不能一起复制过来,其经济型TK系列启动运行有点慢,

网友V:
我只用威伦,性价比高。

网友W:
用贝加莱的,以上全部秒杀!

网友B(2014-02-19):
引用 楼主:
高手都不来说一说啊,我用过昆仑通态和普洛菲斯,昆仑通态性价比比较高,售后技术支持还不错,不足之处是:图库需要丰富。普洛菲斯图库较为丰富,但售后技术支持态度需要提高。其它触摸屏暂未使用,请使用过的朋友们来说说

图库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X(2014-04-16):
我最近郁闷 用了威纶的屏  连接FX3UPLC  老是串口死机  奇了怪了 以为的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