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历史曲线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3-05-08):
请问一下要怎么在历史曲线图里同时显示两条曲线?在曲线数目里可以设定2条,地址也可以有两地址,但就是在选择缓冲区编号时就只能先1或2。也就是先1就显示1#曲线,选2就只能显示2#曲线。请教一下要怎么设定能同时在曲线图里显示两条曲线。谢谢!请帮指教。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触发寄存器,在设置里

网友B:
图片中 曲线1显示的是D10的曲线 曲线2显示的是D12的数据 曲线3显示的是D14的数据 如果想显示更多曲线的话 同样道理 数据位置对应就可以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