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研华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3-05-08):
研华的触摸屏,在无操作的情况下偶尔出现死机的现象。设备刚到的时候经常死机的,都是在长时间没有操作的情况下死机(这个长时间一般是超过5-20分钟的时间),死机的时候屏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花屏。后来改善了设备的接地和屏的接地效果有所改善,但偶尔还是会死机。各位给点意见看怎么可以消除这个死机的现象。

网友A:
研华也做触摸屏了,但我还没用过,帮顶

楼主:
应该是触摸屏,或者叫工业平板电脑吧,显示和操作的接口是分开的。

网友B:
一般是工控机可能是通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