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设备使用密码如何设置

楼主(2013-05-08):
请问各位,如何设置设备使用时间到期的密码
用触摸屏输入密码正确后正常使用,密码错误不能运行
谢谢了!

网友A:
方法很多,主要看你用什么来写了。可使用人机的脚本功能进行编写,当密码错误时置位PLC某个元件或传送个字节都可以。也可以使用PLC来编写,使用内部时钟进行比较。

网友B:
用时间比较方法,也看个人的思路

网友C:
用PLC时间来做的话有如果停机时间太久没使用的话那PLC的时间就会回到没有同步时的时间,不太完美。

网友D:
重新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