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的pid: 不是把FC105 转换实际的量程啊 而是转换成

楼主(2013-05-08):
fb41的pid: 不是把FC105 转换实际的量程啊 而是转换成0到100输入到FB41的sp int里面啊

网友A:
FB41接受2种型号,一种是:0~27648,这种情况下,不需要FC105,另一种型号就是0~100%,即0~1之间的浮点数,这种情况下,需要FC105整定。
如果你有仔细看过FB41的说明的话,应该看到其内部已经有线性整定,即最终参与运算的都是0~1之间的浮点数。
Good Luck~

楼主:
谁有FB41资料啊 越详细越好 网上看到一些 看了以后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有的干脆从别那里复制别人答案贴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有FB41资料啊 越详细越好 网上看到一些 看了以后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有的干脆从别那里复制别人答案贴在这里
系统功能手册中看SFB41,一样的。
SFB41与FB41完全一样,如果你的机型高于314,那么请使用SFB41,可以节约你的工作内存。
FB41是因为314以下机型不支持SFB41后,西门子推出的补救措施。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