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模拟量输出模块困惑

楼主(2013-05-08):
做了个程序输出口有5v输出,接了玩具车的小电机(额定电压5v)但是接了电机输出电压只有零点几伏,导致电机不转,不接电机空载输出5v,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接驱动电机肯定不行,模拟量输出没有这么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B:
不行,200.300一样,模拟量输出电流很小,带负载能力不行,得加放大器,一般可以驱动调节阀,而且调节阀一般都是接收
4-20mA信号的

网友A:
plc模拟量输出只能作为一种计算处理、或者信号类型转换,需要通过放大器或者相应的输入接口连接。
你的电压调节阀输入特性是什么?
netliuhao

网友C:
摁,楼上的各位都说的非常详细了,刚才查看了下200的手册,模拟量模块的功率值只有2W左右,当然带不动电机了,你带负载测量只有零点几的电压正常,弄不好还的把plc烧毁了呢,plc的模拟量只是用来测量用的,根本不能直接负载。

网友D:
负载电流太大了,做个驱动管

网友E:
灭菌柜5.0

网友F:
还有这个搞的,佩服啊。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搞电气的。

网友G(2013-12-06):
你直接带够功率了?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H:
直接带电机,没有听说过。

网友I:
它输出的5V只是一个模拟量信号,并不是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