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墙、旅游景点、大桥、等灯光控制

楼主(2013-05-08):
有没有了解这方面控制的同行呀,它是会几种颜色变换,又会有移位传送,也会移位叠加、还可移位叠加取反输出,就不知它是怎么控制的、是采用多机单片机组合来完成的吗,还有软件配合某个产品完成的(如LED广告屏、广告牌)?不知有同行知道内情吗?

网友A:
这个属于电子呢,不是电气方面。一般采用单片机多,主要看复杂程度。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这个还是蛮实用的,价格也不低一个项目比工控贵多啦,

楼主:
以前不怎么重视单片机,看来也要转移一下,用多机单片机通讯组合工作应该可以控制,就是哪些灯不知道哪有卖?

网友B:
说的就是LED的原理啊,前几天刚和个搞电子的同学聊这个事情,单片机的就很容易做到。。。。。

网友C:
内情是这样的;一块LED控制卡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一张LED控制卡才几十块钱(LED显示屏专用)。

网友D:
控制卡和灯在电子市场都有卖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