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我用三菱FX2N加AD模块,检测出的模拟量图形大致如图,如何分别求取各个峰值(封顶和封底)?

网友A:
用D值比較
---[> D0  D2]------[MOV  D0   D2]
---[< D0  D4]------[MOV  D0   D4]

D0量測值
D2 最大值
D4  最小值

在一定的時間內  就是波峰 波底

网友B:
M8000------MOV D0 D10
D10>D12---MOV D0 D20
                    I
                      MOV D10 D12
D12<D10--------T0 D210
LDT0---D20 D200
D0为信号源,D210为半波长 D200为存储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