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额定电流为104A,直接启动和变频启动分别选用多大的空开和电缆?

楼主(2013-05-08):
三相异步电动机Y250M-4 55KW,额定电流为104A,采用直接启动和变频器启动,软启动器,分别选用多大的空开和电缆?在设计选型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的吗?请朋友们一起交流下,谢谢

网友A:
125A空开,50平方国标铜电缆。实际使用几年了。
天宫-号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空开直接启动,建议软启动(有钱的话可考虑变频器) 125控开 35国标就行了。
维修电工

网友C:
用星角启动也行

网友D:
125A空开,有钱的话还是买50平,安全
喜欢工控

网友E:
不能直接启动。150A空开,看你的电线长度是多少米,是24小时运行还是短时间运行,还是频繁启动,轻载还是重载启动等多种因素来考量。我厂55kw的螺杆压缩机24小时运行,120米,用50平方非标,线发热很严重。

网友F:
建议星三角启动,简单,省钱!

网友G:
塑壳式断路器的电流选择是电机的额定电流*1.7倍,电缆不好说,距离多少才能算出来。

网友H:
用软启动吧,150A空开,50的电缆。安全第一

网友I:
125A空开,电缆看距离,短距离35方即可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J:
一个千瓦2个电流来算的吗?铜线1平方4A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