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如果更改了硬件配置再下载到PLC 正确操作步骤是?是先下载新硬件还是点块然后再点击下载的箭头,我怎么老是报错,CPU Run 不起来。正确的程序是不是要放些ob下载进去呢?还是简单点直接一个ob1 下载进去?

网友A:
更改硬件配置后,只要把硬件配置好(编译)、保存、下载就行。
只是在更换cpu时有一个选项问你是否删除程序,你这时必须选择“否”。其它模块没有这个必要。
你硬件变更与实际用户程序没有多大关系的(cpu)除外。因为老的cpu可能是带电池那种,有的用户在编程时编写了电池检测功能。新的cpu(300系)部分不带电池的那种,就没有必要写这个检测程序了。不然你写入后新cpu反倒会出现报警(SF)红灯亮。
如果你变更了程序则需要重新下载程序,全部下载点击工具栏中的块。部分下载点击相应的块下载就可以了。
以上正确下载的前提是程序没有错误报警,看诊断信息内容。
后面二个问题是需要看情况了,你可以看看西门子关于组织块使用手册。
要不你先下载一个OB1进去看cpu指示灯指示情况。如果出现报警在线硬件诊断,报什么警再下载什么OB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