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3-05-08):
固态继电器什么牌子的好,我准备改装一个电葫芦,是高空的,想用好一点的,勉得经常更换,用了能分享一上吗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最好不要当接触器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还是用接触器好!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的电葫芦控制中怎么会用到固态继电器呢?用接触器,中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你要是坚持用固态继电器建议选
OMRON的,日本的性价比较高,但是质量远没欧美的好,但是价格相差数倍,你可以自己考量。

网友D:
固态继电器适用于阻性负载,还是用接触器吧

网友E:
用接触器较好有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F:
性价比是阳明。欧姆龙 固特 FC 都不错。

网友G:
用固态继电器关键是搞好散热,尽量用大的散热片,还有就是阻性负载要留有50%的安全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