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三菱FX2N中的PID问题

楼主(2013-05-08):
请问三菱PID中的比例增益P的范围为1-32767%,请问这个百分比具体代表什么意思,还有网上说的那个优选法选择P值,是不是也是用1-32767%作起点和终点来优选,谢谢

网友A:
比例增益就是放大倍数,是为了能更快的响应系统的变化而需要设置的一个参数,P的设置值越大,系统反应就越快,但是太大了也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这时候就的增大积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