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菱FX-2N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3-05-09):
程序语句的第一段开头是[= D300 HOAB] 这个是什么命令,请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A: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网友B:
D300与十六进制数HAB比较,相等时条件接通

网友C:
H表示十六进制

网友D:
应该是H0AB而不是HOAB,这是一个比较触点指令,条件满足时接通

网友E:
我想问下D300等于多少这个指令才回通,该怎么算呢?

网友E:
H0A是10 H0B是11 H0AB是多少呢?

网友E:
我用最原始的办法算出H0AB是171,但不知道是为什么,该怎么理解。

网友F:
H0AB是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71

网友G:
H表示十六进制数据,10-15分别用A-F表示。从右往左第一位表示16的0次方位,第二位表示16的1次方位........依次类推。那么H0AB转换成十进制数据就是:11乘以16的0次方,10乘以16的1次方,0乘以16的2次方。然后把把这三组数据加起来=11+160+0=171
奇怪的是LD= D300 HOAB 楼主是怎么在软件里面打出来的,0不能输作O,HOAB是错误的,软件里面不允许的。

网友E:


网友H: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便于程序可读,其实机器内比较都是用二进制去存储或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