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怎样上载?

楼主(2013-05-09):
我有pws6600触摸屏.怎样上载原程序?拨码开关位置怎样,屏怎样操作,请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有哪位大侠路过指点一下。急、、、、

网友A:
把拨码开关7拨上去,6拨下来就OK

楼主:
大哥,我也是这样的,就是通讯超时,连接不上,下载程序正常。

楼主:
大侠们。请指点明路。谢谢

网友B:
首先,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确定电脑串口是COM几
第二,将ADP软件‘选项--传输设定’ 选成对应的COM口
你再试试

网友C:
PWS6600操作说明

网友D:
操作时注意顺序,设定通讯口。屏上面选择上载,在电脑软件上选择上载就可以了

网友E:
看看手册就会了啊

网友F:
把7拨上去,通电在屏上设置CM1口通讯 并保存,在电脑端软件里传输设置里面设置你电脑实际连接的COM口,点击文件上载应用就会弹出密码框,输入密码就可以上载了,,上载后的文件需要在软件里点击文件点击重建应用就可以了。
寻师傅多名

网友G(2013-06-08):
不知道密码怎么上传啊

网友H(2014-02-08):
找解密软件,解密

网友I(2014-04-11):
看手册就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