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脉冲输出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如图,请教一下,D248里的数值能设置成带小数点的数字吗?比如9.8; 8.8什么的。

网友A:
小数后的好像是在另一个寄存里哦

网友B:
脉冲个数,脉冲频率都是整数,没有小数点

网友C:
0,8个脉冲怎么个发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8个脉冲怎么个发法????
不知道你这个数量的脉冲数走的是多少距离????

网友E:
0.8脉冲发不出来呀,换成小数也没用呀!
要用用浮点数转换指令呀!

网友F:
有零点几个脉冲吗?再说了也没必要啊。要提高精度可以把齿轮比加大啊或直接设定高一点的脉冲一转啊各人认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