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A和Q的区别

楼主(2013-05-09):
三菱A和Q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A停产了,Q不停呢,谁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啊,我自己先来一个

网友A:
我用过A和Q,就是没有注意它有什么区别。
A在早年就停产了,在我多年前搞A(做程序修改,检查时,发现有几个模块损坏,在购买时供应商告诉我的),我到是感觉A使用起来也有方便的地方,特别是继电器输出模块。它就是把继电器直接插在输出线路板上面,更换继电器不用电烙铁。当然现在用中间继电器再连接负载好像已经作为目前的一个标配了(这样基本排除由于负载短路引起继电器触点烧毁的可能),境外配置基本都是直接用输出模块驱动负载的。
还是问问站长或者三菱客服吧。

网友B:
没必要讨论这个,你可以比较下A和Q的性能参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