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9):
我用三菱Q系列Q02HCPU和定位模块QD75P1N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CPU的Y0有输出,但定位模块QD75P1N的X0就是不接通,一开始也没有报警,一起动模块就报警ready off start,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參數部分檢查有無設定異常或為0
查看buffer 806 有沒有錯誤碼

网友B:
定位模块的的  11脚  ready信号接了吗?

网友C:
如果定位模块的的  11脚  ready信号没接,把他的逻辑改反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