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EPLAN 2.2? 请进来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2013-05-09):
如题,点击SET.UP就出出现了如下窗口,不知道怎么弄,有熟悉的师傅请指教感谢!

网友A:
先要安装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然后用360安全卫士修复漏洞,最后再安装Setup.

网友A:
如果还不行QQ337823234联系

网友B:
2.2破解不完美,安装过,最后还是装回2.16.

网友C:
破解不完美,但不影响使用,我一直在用。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2 HF1也即是2.2.5.6360。楼主根据提示操作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