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永宏PLC的朋友在?请帮帮忙~

楼主(2013-05-09):
工作中遇到客户一台永宏PLC与永宏触摸屏通信异常
查看程序、在永宏的软件上找不到修改或者查看通讯设置的地方
请问永宏的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
好像不能回复?

网友A:
winproladder软件 菜单plc ->连线->编辑按键就看到了

网友B:
必须连接上PLC,然后在菜单PLC--->设定-->port2通讯参数,就可以设置通讯参数了。

网友C:
如果之前是正常。
现在出现异常,1.那么PLC(触摸屏)通讯口出现异常。2.触摸屏程序通讯参数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