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高電平有效和低電平有效

楼主(2013-05-09):
現在搞SMC步進控制。脈沖有高電平和低電平有效之分,什么時候用低電平有效呢?想了很久,我看對步進電機運行就沒什么影響。因為PLC發出一個脈沖步進驅動器不可能當成兩個吧。大家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网友A:
高电平和低电平有效问题主要是看步进控制器,有的只支持低电平或高电平,有的都可以,这个是没关系的,主要看控制器。

楼主:
在什么情況下會 產生一個脈沖的誤差呀。

网友B:
看你的控制器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了,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步进系统

网友C:
看步进驱动器是PNP的还是NPN的,再就是可以用共阳级或共阴极接法来实现高低电平控制了············

楼主:
方向信号应提前动作的呀,是不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