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如何快速清除CPU里面的硬件配置和程序?

楼主(2013-05-09):
300PLC如何快速清除CPU里面的硬件配置和程序? 通过软件点击PLC - 诊断-清除复位,然后似乎没有清除硬件配置和程序,程序一上载CPU里的旧程序和硬件配置还是有的,怎么回事?

楼主:
使用以下步骤格式化MMC如果CPU 请求存储器复位(STOP LED 缓慢闪烁),则可以通过对选择器开关进行如下设置来格式化MMC:1. 将开关切换至MRES 位置并保持不动,直至STOP LED 点亮并保持亮起(大约9 秒后)。2. 在随后的三秒内,释放开关并再次将其切换至MRES 位置。STOP LED 闪烁,指示正在进行格式化。试过也不行,一上载旧的程序就又有的,而不是上载的空程序和空的硬件组态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买个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或者使用西门子的Pg,直接格式化Mmc卡即可。

网友B:
这个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你有用
XIE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