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主机控制伺服变速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相对地址定位时(使用DRVI指令),定位过程中能不能改变速度.
原来用FX2N-10PG的时侯是可以在中途改变速度的,因为我用的是循环运行,变速器的精度不够,想在最后一个工作位快到原点位置时减速,用中断定位回到原点,再清除数据,目的是解决累积误差。

网友A:
[DRVA K5000 K2000 Y0 Y4]
K5000就速度K2000就定位距离

网友B:
永宏PLC好象行。。。。

网友C:
2楼的好像说反了

网友D:
既然是走定长,你改变它速度干嘛?

网友D:
要想改变速度,就应该在执行这条指令之前或者完成之后改

楼主:
请大帮帮忙,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累积误差.

网友C:
用闭环啊?加装一个编码器

网友E:
最后一下用DVIT ,不用减速的。
FX3U本体脉冲功能没有在定位过程中变速的功能。

楼主:
问题是用dvit也无法减速,只要速度变化就会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闭环啊?加装一个编码器
用闭环的话,对编码器的要求比较高,市面上比较难买

网友F:
走圆还是什么?不能用回零指令?

网友G:
买倒是比较容易,比较贵而已,最少600块
小侯

网友H:
那你可以考慮將移動的程序最後改成回到原點前n的距離
在執行從n緩速回到原點並將累積誤差清除
若有dog點執行zrn也是可以
fx3u主机控制伺服变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