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笔记本的连接

楼主(2013-05-10):
三菱plc怎样和笔记本连接,三菱的插头和笔记本的15孔插头怎样连接?请大侠指教.

网友A:
笔记本的15孔那个是VGA输出,用来连接显示器的。
你需要购置一根USB转RS232的线,然后与早先串口的SC-09编程电缆连接,或者买一根山寨的USB转SC09线。
Good LUck~

网友B:
这根线可以自己做的,我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C:
电脑使用9针的串口,现在笔记本很少有此口了,需要买一条USB TO RS232的转换线

网友D:
十五孔是连接显示器的!听楼上的吧
上班=上坟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
请问大侠用USB转RS232线时是否须用一程序进行支持,如果是,是何程序,何处能下载到.感谢支持.

网友E:
现在已经有了直接用USB口的编程线,一搜一大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已经有了直接用USB口的编程线,一搜一大把
淘宝大把,50RMB,用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