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图用什么程序打开,请指教

楼主(2013-05-10):
刚才下载了plc电缆连接图,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程序打开,在那儿能下载.谢谢

网友A:
图文件的扩展名(点后面的字符)是什么?不说谁也帮不了你。
提问题必须把问题交代清楚,稀里糊涂的问题让别人猜迷吗?

网友B:
用QQ剪切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图的扩展是pdf,请问各位大侠用何程序,在那儿能下载.感谢一楼的提示.

网友C:
pdf文件用Adobe Reader打开,网上下载。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D:
Adobe Reader这可是常用的阅读软件哦,怎么没有安装呢?

网友E:
兄弟,PDF最长用的软件你电脑里没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