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白山Q2HB68MC细分数是从1到200,现在搞不清楚电机要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新手请多指教。用的是西门子PLC。

网友A:
引用楼主西门子朱伟于2013-05-10 11:00发表的 白山Q2HB68MC细分调到100,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
白山Q2HB68MC细分数是从1到200,现在搞不清楚电机要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新手请多指教。用的是西门子PLC。

应该是2W脉冲数转一圈。

网友B:
1、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比如说,1.8度,则一个圆周360/1.8=200,也就是说2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
2、驱动器设了几个细分,请查阅相关资料,比如说4细分,则承上所述,200*4=800,等于说800个脉冲电机才旋转一周。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1(西门子朱伟)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比如说,1.8度,则一个圆周360/1.8=200,也就是说2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
    2、驱动器设了几个细分,请查阅相关资料,比如说4细分,则承上所述,200*4=800,等于说800个脉冲电机才旋转一周。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正确,不过白山的细分也有的是细分1000,就是1000个脉冲一圈的!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