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0):
我用三菱触摸屏软件进行触摸屏仿真,这个触摸屏是作为一个上位机的终端,想和下位机进行通信,该怎么进行通信设置啊。
还有,通信 需要装什么软件吗

楼主:
自己顶起来 不要沉了

楼主:
求大神啊

网友A:
試試看傳送字串的按鈕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用串线连接不行吗??通信测试的时候可以不?

网友C:
如果用触摸屏仿真软件和实物PLC连接的话,要在触摸屏仿真软件连接设置里选择连接CPU。如果没有实物PLC的话,单靠电脑上软件仿真的话,要先启动PLC仿真软件,再启动触摸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