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内部继电器条件满足,线圈不得电

楼主(2013-05-10):
如题 M3000不得电

网友A:
有重复RST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重复RST 程序
没有重复,可能是参数里没有设置好
,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上面主控条件满足吗?
上班=上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主控条件满足吗?
主控不是已经结束了 都MCR N7了 我时在程序后面加了这一段,直接用输入X控制输出Y 有X输入信号,输出Y线圈也不得电

网友C:
程序上传帮助解决。。。。。。。。。。

网友D:
你把plc内存格式化一下,再把程序下载到plc试一下。

网友E:
M2000 没有ON

网友F:
主控结束,下面的怎么会执行?程序另写就行了

网友G:
應該是用OUT的問題,有雙輸出造成的,用SET應該就解決了

网友H:
看看M3000在其它地方有没有被占用,或者是不是双线圈问题。

网友I:


网友J(2013-07-27):
是不是超范围了,或重复输出

网友K:
看下这个图,可以

网友L:
最好上传你的程序..只是一部分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