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NSO机械手臂遇到的问题,跪求各位大侠!

楼主(2013-05-10):
各位大侠!现在我使用的机器人本体型号是VS-6556G-B
机器人控制器的型号:RC7M-VSG6BA
现在的情况是我开机的时候,MOTOR和SFIHT两个按键指示灯一直闪烁,绿灯闪烁,机器人上不电,没法工作。
关键是又没报警指示,没法检查。只有一台该型号的机器人。很烦呀~~~~~~~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呀,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呀。跪求~~~~~~~~~

网友A:
打厂家热线服务

网友B:
在没上电的情况下你看下motor,用手转动顺畅吗?
顺畅呀,不知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C:
不能上电?你是不是一上电就跳电?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哪里线 短接货接地了!(没碰过机器人,我根据我们这机器设备回答的,仅供参考)
顺畅呀,~~~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控制器自检未完成吧。。我们这里有2台。。
自检时间没那么长吧~~~是一直闪烁呀~~~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