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0):
我有个客户他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切纸的长度,末端有一个传感器,传感器感应到,步进电机就开始停下来,然后又出到原来位置,几次下来,发现误差相差0.3毫米,以至于最后发生报警,发现用浮点数运算也不行,用插补也不行,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了(如果不用传感器来控制步进的停止,发现位置很准确,不会产生误差)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你是说用步进电机来控制推纸器吧,还是改用伺服吧,我们公司都是用伺服。
喜欢工控

网友B:
你都用到步进了,怎么不用脉冲数去控制停止,,为什么要用传感器来控制停止,

网友C:
在加个近点感应接近开关试下,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用到步进了,怎么不用脉冲数去控制停止,,为什么要用传感器来控制停止,

其实,你说的我懂,本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非要用传感器控制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或避免误差?
看看大家有什么可以通过编程解决问题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我的解决,加个编码器,编码器计够数,停步进,切纸,重新启动高数计数器,不想那么麻烦就记脉冲个数,到了就停下来切

网友E:
你的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那就再加个近点狗感应器,当感应到了后,改变电机的速度,这样可以减小误差!最好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F:
一个步进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网友G:
其实从程序解决可以改为位置控制,感应器只用作确认机械到位条件.
如果感应器位置根据需要调整,得到不同的长度.可以高速行走,感应器输出后改低速,离开感应器瞬间停止转动. 相应的感应器输出端用高速X端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我懂,本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非要用传感器控制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或避免误差?
看看大家有什么可以通过编程解决问题

既然用脉冲可以准确的控制,为什么还要加传感器?画蛇添足???!!!!

网友I:
楼上的正解。。

网友J:
传感器控制步进长度,一定会有误差的,而且每次都可能不一样。最好的办法是伺服,用步进脉冲数控制也可以

网友K:
传感器是有位置误差的 ,还是直接用脉冲计数吧

网友K:
传感器是有位置误差的 ,还是改用脉冲计数控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