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选PLC型号

楼主(2013-05-10):
要求输出200个点,需要什么三菱的PLC?如果用Q系列的话,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A:
具体要看你整个控制系统的构成,比如说有几个轴、有没有模拟量要处理、有没有通讯,还有精度要求等等

网友B:
有这么多点,可以考虑有远程IO

网友C:
三菱Q系列的远程I/O cc--link

楼主:
没有有模拟量,就要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