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 6.2激活画面时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激活画面到65%的时候就卡住了,我检查了,项目文件夹没有非法字符,授权没问题,错误提示:CreateShare failed. No net card available,请问是什么意思?之前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怎么情况现在就在激活的时候卡住了

网友A:
创建共享文件失败,你自己检查下,要不重新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共享文件失败,你自己检查下,要不重新装吧~~~
请问后面那句英文翻译什么意思?

网友B(2013-07-10):
还有别再中文目录下

网友C:
用WINCC的项目复制程序另存很多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