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P1H系列 进入中断10 求解释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3-05-10):
后面还有点 我就想问这一堆传送 是干嘛用的 貌似说是启用中断10,请帮我解释下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就这么一点谁知道啊!

网友B:
没有研究过啊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高速计数中断,程序里有CTBL指令,采用的是目标值一致比较,你这里的S指向D10000,1代表比较个数,5000代表数值,A代表进中断10。

网友D:
引用楼主597835876于2013-05-10 16:34发表的 CHP1H系列 进入中断10 求解释 :
后面还有点 我就想问这一堆传送 是干嘛用的 貌似说是启用中断10,请帮我解释下
这个好像使用了指针寻址。最后一个地址是D10

QQ980347789
CHP1H系列 进入中断10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