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操作动程序

楼主(2013-05-10):
描述:示例图
是一个手动操作程序;是这样的,一个人坐在输送带产品进口处,总操作控制箱旁用自己眼睛判断,手动操作控制120多米长的输送带上面的产品对应的12个产品通道,来进行控制分检,每个通道分一个操作按钮来坐着手动控制不同产品,不同的规格在对应道口进行人库包装。(总控制箱上12个控制对应着12个道口出口)比如;我看到在输送走来这个产品是3号道口的,我按3号道口按钮,当输送产品走到3号道口时3号道口的光电的到信号,汽缸工作门打开产品从3号道口出去。就是这样只要按对应的按钮,产品就在对应的道口出去。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人来判断产品的类别的话,其实程序不难的,3号按钮作为你第3个通道程序的启动脉冲条件!关键在于你对设备的设计!怎样使产品更安全,更稳定的流通!我们公司有这样的程序!但不能发到网上的!

网友B:
先做一个堆栈,把按下的道号都记录下来,到第一道时候,光电开关触发,然后读取栈的第一个数,移进一道数据缓存R1, 同时比较此数据是否等于1,如果等于,则从一道出去,如果不等于,则继续往下走。 R1的数据移到第2道数据缓存R2内,然后R1清空,在比较R2是否等于2,同上。
大体思路就是这样,具体看硬件是否有停顿什么的。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C:
好好看看电梯的梯形图 你会有所发现

楼主:
每个通道处多有停等皮带,也就是说反板前端的光电检测口是物品出口的停等处,反扳一般是停在中间通道,等物品到达出口的停止皮带光电检测口来判断物品向上送,或是向下送,还是继续走向下一个通道。

楼主:
谢谢;师傅们,能不能发一的程序给我,
Shenjian.ye@163.com

楼主:
我不会白要的,这要价格合适我会付给你们工资的,谢谢啦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最近在做这个工程啊!已经发帖几次了!好吧,我今天到公司下载部分给你看看!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控制四个反板,每个反板有三个位置,这样就有十二个位置。每一种型号的料只对应其中一个位置。还有进口出的料是每次只进入一种型号的料,还是一次进入多种型号的料。

网友D:
还有每个反扳的三个位置是通过双线圈的三位五通气缸控制,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来控制?

网友D:
把楼主上传的图片放大了看才明白题意,大致就是九个操作按钮选通九个通道。看这张图是否符合题意,当按下要选择的通道按钮时,相应的通道被选通。

网友D:
九个按钮选通九个通道---传送带。内有程序说明和触摸屏程序,可以仿真测试。有兴趣的可以当作一个题目做一下。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一定会的。

楼主:
其实是轮胎厂,轮胎入库分检线根据大小,花纹,等不同的手动分检,输送线比较长从手动分检口开始180米,轮胎品种很多,数量也很多。

楼主:
在此表示感谢,问题是入库口输送过来轮胎比较杂,可能连续几个是3通道的上的也有可能中间夹一个2通道下的,通道与通道距离比较远堆积的轮胎也比较多。

网友D:
按楼主所说,可能会有多种型号的料一起来到传送带,然后进行手动操作进分检。怎么感觉这么乱,那么,操作分检的那个人他忙的过来吗,这不让人崩溃吗?
每次只来一种型号的料还可以,然后等这种型号的料分检完,再来下一种型号的料。

楼主:
谢谢、我用PLC.Q02H.。楼主说操作工很忙,这不会的分检的人很熟练,坐在通道操作箱旁,在输送线上过来各种型号,各种规格一看就明白,该那个通道就按那个通道的按钮。

楼主:
工控朋友们、来讨论一下吧,这程序这么正的写不出来吗????????????

网友E:
本人也想了解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九个按钮选通九个通道---传送带。内有程序说明和触摸屏程序,可以仿真测试。有兴趣的可以当作一个题目做一下。
这位仁兄,,你的程序不适合轮胎连续不断的输送过来。。。只能一个一个处理。。。

楼主:
最顶一顶,看看工控人家园的高手们一定能写来的,一定

楼主:
我相信你们;工控人家园的大侠

网友F:
楼主好有好多细节问题没谈到。比如说一起来了10个工件,间隔排列,操作工分辨出了4个后忘记了现在是第几个还没有按开关?反板电磁阀工作时间?什么时候返回待命?
春刺

网友G:
26楼说的不错,比如待分拣的轮胎是紧挨着的还是有一定间隔,还有输送带速度,等等都要考虑到。

网友E:
呵呵。。。。开始说到点上了。。。。。输送带是连续的还间歇性运转的啊。。。

网友F:
楼主看看,不完善,只是个思路
春刺

楼主:
分拣的轮胎是有一定间隔,输送带是间歇性运转的,不是第几个还没有按开关,而是看到输送过来是几通道就按几通道,每个通道口多有光电可以把轮胎停止在通道口辨认该出道口。反板电磁阀汽缸工作时间有汽缸的限位,分上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