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

楼主(2013-05-10):
各位大虾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得电流,让plc读到数值然后做一些分析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电流变送器

网友C:
用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入模块
咸宁的工控朋友,希望咱们多亲近一下。

网友D:
如果用变频器 变频器上有0---5v的输出 可以采样

网友E:
電流互感器--->電流表(或電力計)---->AD模組(485通訊)--->plc

楼主:
谢谢各位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F:
看看这家的,我们用的就是他家的,可以输出0--20mA和0--10V等。

网友G:
是流变送器,加模模块

网友H:
鐢甸噺妯″潡

网友I:
电流变送器加AD接入点,价格看要求(精度。稳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