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个电磁阀最多需要多大的plc
购买一个触摸屏

楼主(2013-05-10):
控制三个电磁阀最多需要多大的plc,多少点,14mr的满足吗?

网友A:
三个输出点,那也要看你又多少个输入点

网友B:
要看你的电磁阀到底是几位几通和怎么接线的了!且PLC一般只是用其输入输出的80%的点,如果没其他的话小型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C:
还需注意备用
努力不一定成功
控制三个电磁阀最多需要多大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