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数据寄存器是怎么回事啊,大神们指教指教,我将不胜感激

楼主(2013-05-10):
继电器计时器,计数器这些我还基本能编,就是看不懂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可怎么办,也不懂数据能怎么用。向大师们请教了

网友A:
使用DXXX储存数字

网友B:
楼上正解,就是用DXX来存放一个字的数据

网友C:
就是以DXX开始的内部寄存器 模拟你在现实中一个可以存放东西的地方 你可以这样理解的
至于你怎么用就看你写什么样的程序了

网友D:
在程序中经常会看到数据寄存器,有的实际是与实际数据显示单元连接的,有的是通讯程序所用到的,要注意!有称重系统时要注意临时变量与数据寄存器之间的联络!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顾名思义就是存放数据的元件,可以直接拿来作为一个数据用

网友F:
做加減乘除的時候
就要用到數據寄存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G:
楼主,PLC编程不但需要继电器回路知识,还要有计算机的知识,继电器、计时器可以用OUT驱动,寄存器常用传送:MOV、DMOV,比较:CPM等等,请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H:
当你要存放数据或处理数据的时候你就明白它的意思了,至于数据寄存器是多少位,表明了能存放数据的大小。

网友I:
数据寄存器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存储器,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硬盘或者内存中的一个小格子。存储器D中可以存储2进制的数据,Dxx中的xx就是小格子的编号,通过Dxx就可以访问到编程软件对应的Dxx地址上的数据。这个数据可以分为16位和32位,书上有介绍的。32位的数据占两个小格子。